dv6000版号AT3 CPU供电

楼主(2011-02-02):
电流0.28 测无CPU供电.测8770 ,19 25脚有5V ,8脚18.5V, 38脚3.3V,11脚REF 无。开始以为8770 有问题换了两个都是一样。。后测下管G级有5V 感觉芯片保护了。换了CORE 几个大电感。还是无果。请高手指点下要注意哪几个信号?
这块里面的电阻测了都正常

网友(点评):
更换PC63试试

网友:
无REF电压,芯片最基本的工作条件都不满足,量一下DHL.DLL的对地阻值
还有,电流上到0.28就到了CPU供电了吗?好像不是吧

网友:
基本工作电压都满足了。就是不出REF。。芯片换过两个了   BST 5V正常DL1。2和发出5V裁值信号。。不知道哪里保护了

网友:
简单讲述 MAX8770工作原理 如有错,希望矫正!!!
第一步 电压工作条件 19 25 8 5 6 9 30脚输入
第二步 38脚待机时是高电平 按开机键时是低电平此时MAX8770开始工作
第三步 21 24 26 29脚输出控制信号将MOS上下管轮流导通输出CPU核心电压到CPU座在反回12 10 13脚 以及31--37脚识别CPU电流和电压大小控制输出
第四步 11脚输出2V基准电压
第五步 2脚输出PWRGD复位信号给南桥 (14 15 16 17脚是电流检测)

网友:
这个机子先按通病考虑的话,测一下31---37脚有没有参考电压,如果没有就应该是北桥问题。

网友:
AT3的板子是INTER965的北桥有通病???不是吧?

网友:
建议先找一下时序图,然后查一下供电部分除cpu核心供电外是否还有其它供电没有产生。

网友:
1、8771CSN2,8771CSN1先后接3.3V,禁止其中一路输出,排除一下会不会是哪路出问题影响的.
2、欠压或者过压也会导致不输出出,不过会不会导致下管G极5V保护电压,不记得了.不过看这芯片没有欠压过压保护的引脚。
3、VID组合应该打一下阻值。
4、BST除了量电压,还要量一下二极管的正反阻值正不正常。
5、感觉下管G极5V保护,应该后级负载有短路的,有没有换过CPU试试?

网友:
8770旁边的元件都换过了。还是一样不输出。。。板已还给客人谢谢各位

网友:
楼主这么快就放弃了

网友:
我只知道芯片供电条件满足,就应该有REF电压的。平常也是以此来判断芯片好坏的!!

网友:
D0-D6 为DAC输入 有1V的逻辑输入
看了 一下 这个图的 PDF 内部逻辑图
如图:

在VCC输入 接地正常情况下 应该就会输出一个2V 的REF基准电压吧。。。
拙见而已。。
对了  还有 ref脚旁路的0.22U 电容最好换一个一样的。 还有升压电路不正常也好像会引起 不出REF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