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事了,刚刚修好90%的航嘉短电源 发现红线只有4.56V 黄线只有10.29V

楼主(2011-02-03):
          怪事了,刚刚修好的航嘉电源 发现红线只有4.56V 黄线只有10.29V  橙线 3.4V  紫 5V  绿线 4.95V  连光驱都带不懂,求祝 求助~~~~

网友:
红、黄线滤波电容先看看。

网友A:
标题不对吧,既然修好了,怎会带不动?再仔细查查。你这个电压是空载么?还是实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标题不对吧,既然修好了,怎会带不动?再仔细查查。你这个电压是空载么?还是实测?

首先是修好 能看见风扇转了,但是 一带上光驱发现 光驱不正常 就测12V  5V 结果都发现偏低

网友A:
重点查一下输出端的滤波电容,另外有几个50V1和50V.47看有没变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点查一下输出端的滤波电容,另外有几个50V1和50V.47看有没变性?

我是小白弱弱问下 50V1和50V.47看有没变性 和12V 5V 偏低 有什么关系?

网友B:
换那两个最大的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那两个最大的电容

马上去换 稍后回复

网友:
首先是看主电容有没有问题,再是你带负载没有?空载电源电压大都是会降低的,带上负载测才会升高

网友C:
再就是看看电源的低压侧有没有个可调电阻,就是上边带个十字的, 看看原来的封标没有动过,如果没有,有可能是取样电阻老化,可以稍微调下这个可调电阻看下,(注意最好带电测量时调,不要一次调太多,调下看下电压)

网友D:
输出电压低。看看是不是稳压部分。误差放大器。隔离光耦先换了再说。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再就是看看电源的低压侧有没有个可调电阻,就是上边带个十字的, 看看原来的封标没有动过,如果没有,有可能是取 ...

我试过了,没用~~~~~~~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输出电压低。看看是不是稳压部分。误差放大器。隔离光耦先换了再说。呵呵

已经换了2个光耦了,还是这样的,现在弄弄 12V 只有5.21   5v只有1.23V

网友:
光耦和TL431一般是成对换的

网友:
光耦和TL431一般是成对换的 楼上的说

网友:
长城电源也这样。加上一定的负载电压就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