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vidia 芯片 旁边只有25m 晶振

楼主(2011-02-03):
nvidia芯片 旁边只有25m 晶振?  32.768 是怎么获得的.  一个网卡旁边25m 晶振电压 是 1.7v ,1.5 v .
一个cmos旁边的25m 晶振电压 是 1.67v ,1.57 v. cmos这个晶振电压是否不正常?
主板触发atx供电正常,但是点不亮. 奇怪的是,表笔直接测这个晶振又无电压差,拿开表笔主板自动关闭atx 电源.

网友:
是什么平台

网友:
把coms晶振和旁边的电容换掉。

网友:
时钟集成到桥里面了

网友:
NV的芯片架构一般是25M会参与触发的。就我见到的板,没有32.768可触发,没有25M不能触发,有板的朋友可量一下看25M在待机时有没有电压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是啊 nv的芯片是25m参与触发有点特殊   简单的理解就是25m起的作用和32.768的作用一样 就行了   开表笔就不触发 说明25m有问题  换个晶振 和谐振电容 试试

网友:
后来我找到32.768的晶振, 是一个小黑方块.搞不懂25m晶振的工作原理.am2+nvidia芯片组.

网友:
25兆是1394或者网卡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好象是能触发无显示吧,查电压啊,不要纠结在晶振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