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更有效的消除静电

楼主(2011-02-03):
我遇到几个机器,经常有静电,我开机时候都需要先把电源线拔掉,然后按几下开机或者重启,才插电源线才好用,哪个朋友有好的办法消除静电嘛?我在这先谢谢了

网友:
接触前先洗手

网友:
楼主说的不是静电,是板子电容的存电。

TMY
对,不是静电

网友:
是否接地不良?

网友:
你换过皮鞋,,就好了!是你接地了!~

网友:
找跟电线直接接地吧 这个是最好用的 当然很麻烦

网友:
机箱外壳直接接地

网友:
直接接地

网友:
外壳直接接地

网友:
有静电是正常的,解决有二种办法,一是插座加接地线,二是穿绝缘好的鞋子。

网友:
不像是经典的原因啊~~

网友:
我的以前也是这样,接个地线就好啦

网友:
最保险的还是手套,其实静电没那么邪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