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风扇无地线问题请教大家

楼主(2011-02-04):
问题如下:笔记本有的机子风扇在主板上的针脚测不出来或者说没有地线,如HP NC6000   NX6320,哪位朋友知道这样的风扇的工作原理,画个简图解释一下更好,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找个电路图看下不是更好吗?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

蓓祖宗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通过开关管与地构成回路。

网友:
风扇的正极或者是红线直接接的5v电压。。黑线接控制风扇转速的调整管倒地。。。。

网友:
问这个问题之前你该看看图,这个就是你说的NC6000,它只接了二根线,1PINVCC为供电,2PINGND为地,它通过一个与非门来控制风扇的地来控制风扇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朋友,之前我怎么就没有想起来呀,有了你的建议我也对照图纸研究研究,惭愧啊!!非常感谢你呀!

网友:
呵呵!经过6#的朋友给你图,下次你就知道了!
以后你也要多为论坛做贡献啊

网友:
万变不离其宗,总是要有接地才行的

网友(点评):
是呀,还得感谢那位指点我的朋友阿。

网友:
这种风扇怎么控制转速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EC用PWM脉冲信号接Q13的1脚,调节脉冲信号的Duty Cycle 占空比就可以控制转速了。

网友:
进来和高手们学习了,特别是发图的这位朋友

网友:
这样改常转是不是就方便了,不要再从别的地方找5V供电了!

网友(点评):
改常转就把第2PINGND直接飞线到地就可以了

网友(点评):
或者短接Q13这个开关管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觉得那个风扇不是直接接地的   是通过MOS管或电阻  什么的接的 我想应该是控制后接地的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我看图纸了。对。当初我没有想到。

网友:
原理是一样的,大多数设计的是控制供电,没地的这种设计只是控制了接地。

网友:
我也一直有个疑问,现在解决了一部分。

那三根线的,怎么控制的呢?

网友:
原理是一样的  只是换了个方式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