鼠标不会被烧坏吧?

楼主(2011-02-04):
天冷,加了个鼠标暖手垫,只手背感觉热,不爽。再在垫底加两块碳纤维5V加热片,通电手感觉暖和极了,但时间长了鼠标有点热,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把爱鼠烧坏?

网友:
烧了N天,鼠标没事,还活崩乱跳呢!

网友:
温度应该达不到那种程度吧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。。。应该没这么容易烫坏吧。。。只要你手没事就好

网友:
50度温度以下,鼠标应该没事吧

网友:
手能承受的温度鼠标都能承受

网友:
应该没问题吧,我的鼠标在取暖器中移动的三个冬天,除了换了三次按键,功能一直正常,一个30元的鼠标

网友:
放心吧,鼠标的燃点没那么低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