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 通用驱动板 升级方法

楼主(2011-02-04):
我会中九卫星接收器   刷程序    用的 是串口小板   我 买了液晶显示器的通用驱动板   我看上面有rxd txd   5v  gnd  接口   就按小锅的升级方法   升级 为什么不行    ?另一个问题是 有的驱动板根本没有rxd txd   5v  gnd  接口  不知道是怎么升级的? 那位懂的指点一下

网友:
我在网上搜  了 下  看到液晶驱动板的 专用编程器  都是带   并口的   是不是非要用并口    专用编程器 上的两个vga接口  是做什么用的   ?

网友:
编程器都有使用说明的,你先仔细读一下,还有你弄的是卫星接器,和液晶的MCU不一定相同,如果是刷收星接收的,最好找一个万能的芯片读写器。

网友:
我现在用的是升级小锅的串口小板  有必要买个专用编程器吗

网友:
买个专用编程器是必须的

网友:
我有个vp-890 通用编程器  2000多元 好想 派不上用场

网友:
直接写不行不行就把存储芯片拆下来写呗,你哪2000多的编程器拆下来肯定能写的

网友:
支持不支持,关键是看是否支持对应的MCU

网友:
大家用着那种液晶专用编程器 好用   帮忙给推荐一款
我的通用编程器    要吧芯片焊下来才行   太麻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