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910GLP主板不认打印机 ,请高手指路维修!

楼主(2011-02-04):
其他都正常,就是不认打印机,请问高手如何修理?

网友:
你确定是主板打印口问题吗?你有没尝试过换线?驱动有没装好?打印机是不是有问题?

网友:
先把外部原因都排除了再找主板的原因吧,记的BIOS里的设置,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吧。

网友:
排除外设故障后,可以对照以下打印口测试方法

网友:
有可能是排阻和IO的问题。桥也会影响。

网友:
检查排除:
主板接口丶打印机丶打印机数据线丶打印机驱动程序。

网友:
哈哈哈!新年新气象!我真是太激动了!我最最衷心地感谢以上各位的无私帮助,祝你们新春愉快!合家欢乐!身体健康!财源滚滚而来!
我先按照你们的方法一一检查,看看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!

网友:
首先排除了打印机存在问题的可能。因为这台打印机在别的电脑是很正常!而在这台电脑上什么反应都没有!也不是线滴问题啊!
4楼滴方法很详细,我再一一试验!

网友:
打印口到IO的数据线之间的拍阻好好查查...IO坏的也多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样,查了是排阻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