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士顿 1g u盘 插上无任何反应

楼主(2011-02-04):
不知道维修的话从何修起

网友:
如果所有软件都认不出,只能开壳了。

网友:
插在电脑上没任何反应

网友:
   确定你那USB接口没问题么?

网友:
插上无任何反应,首先,先要确定电脑主板上连接的U口是好的,如果电脑的U口是好的,那么就只能维修你的U盘。
U盘的供电电路(主要检查接口处有没有虚焊,5V转3V稳压器有没虚焊,损坏)
U盘的时钟电路(12MHz晶体有没虚焊,测晶体两端的电压是否相同,正常情况下两脚电压相同,且都为零点几V,检测与晶体两端相连的谐振电容是否漏电或损坏,主控芯片是否有问题,如虚焊,电压等)
U盘的接口电路(检查接口电路中两数据线的阻值,一般正常值为上百欧姆,如阻值不正常,检查两线所连接的电阻和电感,最后检查主控芯片)
注意:如果+Data数据线的电压为低电平,电脑主机将识别不出U盘,这时应检查为其供电的Vcc电压。

网友:
usb接口是没事的

网友:
开壳吧,没有其他的办法啦

网友:
开了 有没有思路啊 ?

网友:
U盘亮灯了没有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u盘灯不亮啊

网友:
这开壳后怎么弄?

网友:
5楼说得好啊,开壳查吧,查供电正常后,换晶振试一试.

网友:
现在的供电芯片是不是都做到主控芯片里了啊?

网友:
就是 啊好像没见供电 芯片

网友:
在哪里买的找他们返修吧!  U盘比电脑质保的时间都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