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常备元配件采购请教

楼主(2011-02-04):
过完年后要采购主板工具配件了,请教高手们,店面一般备什么主板元件啊(只需要主板元件)
像MOS管、IO、电源管理芯片这些啊、

网友:
上班后找基地的客服小丽就一个电话帮你搞定所需!

网友:
Mos管:06N03 09N03
IO:ITE WINBAND SMC
电源芯片:ADP RT每种型号都要准备些

网友:
实际上我开店两年了,这是第一次采购主板配件以前因为自己存的废板多,所以一直没买,但年前被老婆卖了好多废板,所以我感觉今年的配件应该不够用了,需要另行采购了,才请教高手们,给我推荐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