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冷静王LW-6228 PG电压奇怪故障(已修复)

楼主(2011-02-04):
大家新年好啊、过年在店里没事干。修自己的一个电源。废话少说。进正题。昨天在看春晚重播。只听机箱里一声像刹车的刺叫声。电脑已无动静。一股烧PCB的糊味已经出来了。呵呵知道烧的不轻、先不管了。换了个电源继续看节目、今天没事了。打开了看到:保险完好。两个电源管已经炸飞。保险电阻R6A R6 R8A R8已经烧糊。拆13007的时候发现螺丝很松、估计是管子爆热造成的。换四个电阻,两个13009。测无短路。通电。无反应。测7500,8脚:2.3V。11脚:1.5V。不平衡。把两个三极管和两个二极管拆下均已废了。换了后8脚和11脚电压都为2.3V,短接还是不触发,判定7500问题、换后触发正常。量各个输出电压:3.3V 5V 12V 紫5V PG均正常、空载测试2小时没有问题、把电源上机接好,触发正常、不亮机。晕了、负载下测。各个电压正常、没有PG。拔下空载测:PG5V正常。郁闷、再上测。又没了。这时用表测PG电压为0.3左右。按复位瞬间。5V马上就上去了。丢手电压就下来了。无思路了各位、因负载下各个电压很稳定。现在测300V处很平衡故不怀疑是大电容的问题。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。给我个思路。。。期待中。
     等了三天了。就一个朋友支招。感谢二楼的朋友,虽然不是指导地方的问题。但故障已修复

网友:
建议测量一下二个13009基极电路中的电阻电容。
带负载时PG电压不正常是因为7500 3脚的电压过低,即是说电源的带负载能力下降了。
另外输出端的滤波电容也建议注意一下。

网友:
强烈BS楼主的做法,既然已修复就写出方法,这种吊人胃口的做法只会令人反感

网友:
过年期间哪有像你一样还发帖子,修什么电源的人啊?!!都累一年了该歇歇了,善待自己,善待他人!!

网友:
这样的贴发出来跟没发的效果是一样的,论坛是大家互相学习的,看了这贴学不到东西。

网友:
就是,把修好的过程写出来大家分享啊。

网友:
两个电源管都炸飞了,保险管还没坏!!  既然修好了才发的贴,怎么没说怎么修好的,有嫌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