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的GA-MA78GPM-DS2H主板无法启动!

楼主(2011-02-04):
前年买的GA-MA78GPM-DS2H,前天电脑突然死机了,强制断电后就无法启动了,症状是按开机按钮后CPU和电源风扇都转,然后就没有任何反映了,也无报警,把所以的配件都去掉,包括CPU和内存只留了一个用来报警的喇叭,断接POWER针还是一样的现象,没有任何报警,请高手帮我判断一下应该是那里问题啊?谢谢
cpu

网友:
用跑码卡,看看跑不跑吗,,

网友:
这种板子应该还在质保。过完年送去售后吧

网友:
测下各路电压正常不?

网友:
先看数码卡 那个地方没到就酒量哪个部分的电压 在确定故障

网友:
你先看下检测卡跑马不 跑马的话就先写下BIOS 一般780的板BIOS文件爱丢失 特别是ONDA的 有保修先别动板 AMD的CPU也爱坏的。。

网友:
A的芯片组,先换个CMOS电池

网友:
电池也换过了,技嘉的是双BIOS,不知道会不会是文件丢了,过节想买个诊断卡都没有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