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0m的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亮的问题

楼主(2011-02-05):
f40m的机子,拿来的时候开机加电,电流上到0.6左右,拆掉后裸板又点亮了,最后装起来也亮,拿回去没半天又不行,最后测试有时能亮有时不行,不行时,电流就上到0.6左右,943的芯片组,集显,哪位高人遇到这样的情况?请告之,等待中.......

网友:
估计是桥片虚了!
给论坛的同仁们拜年啦!

网友:
机子来之前是怎么出现这个问题的?如果是自然出现的,在不亮的时候开机,用手压一下内存槽或者显卡看有什么反映。

网友:
机子就是在正常使用中出现的,客户说,不亮的时候按压都不行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和北桥的通讯问题。

网友:
是不是南北桥 出问题了?

网友:
不过内存吧,不亮时打一下内存插座阻值量量总线看看,不行焊一下北桥,不过象这种问题焊桥换桥如果还不好,我修好的不多

网友:
显卡和桥都要检查

网友:
南桥换了,北桥没动,是集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