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1310 965GM不进系统,一直在滚动log,不进桌面

楼主(2011-02-05):
DELL  1310集成主板,原始故障是外显内不显,后来发现屏显接口一个6个脚小管子一脚没有控制电压,造成3.3v电压过不来,直接用线短接小管子把3.3v拉过来,内接正常,但是进不了系统,南北桥都换过了,不知道往那里搞了,求助

网友:
那你首先要看看硬盘是否有问题
其次看看BIOS的设置
再者就查一下硬盘的供电及到南桥的通路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南桥可能性大,南桥没有做好吧

网友:
看看能进PE么?

网友:
在换南北桥之前你都修哪里了?为什么不压压CPU座试试或先换个CPU试试。

网友:
PE也进不了,南桥都换三个了,那个3.3v电压是3v的后极电压,拉过来应该没问题!

网友:
机子过来时候就知道外接亮内接不亮,不晓得是否能进系统!嗨!

网友:
这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哦

网友:
为什么不先找个一样的MOS管还上啊  拉线可靠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