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不触发修复

楼主(2011-02-05):
HP CQ40不触发修复
年前修的,此机为Intel集成显卡,来时待机000,按开关没有反应。拆积测公共点为1.3V(正常应为19V),开机按键也为0V,无3.3V
5V
输出。
可以肯定故障点在保护隔离电路,首先测适配器口有19V进来,再测第一个MOSPQ101P沟道),D极有19V输入,S极也有19V输出,而第二个MOSPQ103P沟道)的S极输入19VD极输出为1.3V。问题找到了,再测PQ103G极为18.4V(正常应该在15V以下),显然PQ103保护了。这是原因有2个方面:
1、PQ103损坏,导致关断输出。
2、PQ103G极电路有问题,
按照先易后难,首先测PQ103DS极有阻值正常,再测DG极无穷大正常,又测SG极阻值为110欧(正常也应该为无穷大),于是把PQ103取下来,再一测测SG极阻值还是110欧。这是又上电测的PQ103S19VG8.5V,所以PQ103肯定坏了。找一个同样的MOS管换上,待机电流002,有3.V
5V
,开机按键也有了3.3V,触发亮机OK,故障解决。

在这里再说一下,如果PQ103没有坏,那么故障就在PQ103G极上,就应该顺着他的G极跑线路,对照图纸找出有故障的元件。

网友(点评):
新手可以当教程,哈哈

网友:
速度快啊,這樣修叫快修。

网友:
恭喜楼主,我修过一台就没有这么简单了,一样是G极电压不对

网友:
楼主是简单明了,运气好

网友:
要想要比较精确的数值,最好取下管子静态量。思路清晰,顶一下。

网友:
思路明确,资料齐全,速度也很快。

网友:
思路和判断是经验的积累哦,学习!

网友:
这机修得快,运气也不错,不是保护性故障,只是供电这块问题,思路也清晰,学习下经验

网友:
这是又上电测的PQ103的S极19V,G极8.5V,所以PQ103肯定坏了。
这句话没看懂呀?没上管子哪来的S极电压呀?

网友(点评):
楼主是省略了,意思就是又把管子装上去后通电检测。人不是死的嘛!

网友(点评):
刚有仔细看了遍,我也领会错了,楼主是把管子拆了后通电直接测的主板上的电压。实际就是管子的GS击穿导致G电压为19V了,拆了管子后G电压恢复正常的8.5V了。

网友:
楼主 运气太好了   感谢分享

网友:
公共点电压不够啊  先排除短路 然后在看隔离保护是不是正常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接受你的建议,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公共点只是个概念,要说具体位置在哪。那就是系统供电芯片的上MOS管的D极。这个点对维修来说很重要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多看看基地里的维修实例,都是些很好的例子。

网友:
容易修的好修,不容易的,修个几天都修不出

网友:
谢谢了,学到很多东西

网友:
思路清晰 出手准确 赞一个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简单好修,但也要细心才行啊。

网友:
DC TO DC的故障,楼主运气好.
解释的挺好的,我怎都没这么幸运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是的,不过没有图纸也得尽量修啊。

网友:
这是一般的隔离电路故障,这种电路一般每个代工厂设计的都是一样的

网友:
主供电电路还好一点,后级有微短的麻烦

网友:
在维修中测gs极之间有100多就判断有问题了吗 我有时候测的很不稳定 有时候是100左右有时候是0

网友:
思路还不错~~~~可以借鉴

网友:
不错  比我强多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但不是这个型号的机子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,典型的保护隔离电路故障

网友:
他的意思是 这时又焊上PQ103 上电检测 。。。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,比较不错;

网友:
下载了电路图,呵呵,谢谢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不客气,互相帮助吗。

网友:
思路明确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我还是对MOS管的导电特性有点模楜

网友:
呵呵  搞不懂为什么这么多人给你加分呢 。。     不过你分析的也不错

网友(点评):
那就给新手当个教程吧。也许你已经是老手了。

网友(2011-03-13):
只要思路清晰,就会少走弯路!

网友(点评):
说的很对,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电路。

网友:
碰过一样的现象。但都不是103管坏。估计楼主的还会返修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好,让我碰到就好了,,期待中

网友:
思路很清楚,可以把MOS管拆下,再测G 极电压也可以断定是不是管子坏了,用排除法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
对,这样判断更准确。

网友:
碰到的类试的问题,换过也不行,很少有坏的,下次在有这种问题,要多多看清楚一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