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P桌面图标全部消失

楼主(2011-02-05):
XP桌面图标全部消失,任务栏、开始菜单都打不开,重启无效,最后重装系统了。但我想应该有其它不用重装系统的好的解决办法,有吗?

网友:
新建 explorer 进程。。

网友:
    奇怪了我昨天也是这样!重装下系统就好了!

网友:
同意二楼说法,很多木马可以把桌面屏蔽,可以在注册表里还原回来

网友:
用360卫士杀下木马重启就好了

网友:
中病毒啦,虽然重新加载explorer.exe进程可以进桌面,但重启后还要重新加载才可以,只要杀了病毒才行,不然只能重装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好的,下次就有办法了。

网友:
會不會是使用到右鍵(全部隱藏選單了)

网友:
重新加载explorer.exe进程

网友:
是不是不小心按右键后取消了显示桌面的钩

网友:
用安全模式试进去过过吗,可以进去看看行不

网友:
是打开进程以后双击explorer.exe吗?

网友:
打开任务管理器点击新建输入explorer  看下可以不要是可以了就好了,要是不行就只有重新装系统了,或者鼠标右键点击 点排列图标,在显示图标上打勾试下。。

网友:
重新加载explorer.exe壳,然后再杀毒吧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的WIN7系统时不时也有此问题,重启EXPLORER能暂时解决,杀毒无效。

观查一下启动时的一些程序,有可疑程序.先关闭.

网友:
杀毒呀 试试

网友:
昨天一女的拿来时也是桌面上什么都没了,重新运行explorer故障依旧,最后重做个系统......

网友:
中毒咯!像你那样说如果杀毒软件把病毒给除掉咯 !可能还是有一些杀不干净的!最好办法还是把系统重装下稳当!    还有就是检查下硬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运行explorer      如果不行.应该是不小心鼠标右键关闭了.方法如下 :
鼠标右键--排列图标-把显示桌面图标的对勾打上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