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高手看齐,春节修HP COMPAQ 515不开机进水板

楼主(2011-02-05):
人称敢修进水板的只有高手才可以,春节放假,在家闲着莫得事干,俺也向高手看齐,修一修进水板子。
放假前有一经销商送来一台进水机器,HP COMPAQ 515,不开机,按电源开关灯能亮一会,但电流没有变化。
流行有图有真相,先上个板子正反面图先,也好多赚点分,哈哈哈。。。
正面图:进水的地方就在下方IO旁边南桥北面,水不多,几乎看不到有明显的痕迹。

板子背面:

今天拿出来,祼板上电,0.02A电流,正常吧;按开关,电源接口有一个灯亮亮一会就灭,电流基本没有变化,量板上除了3 5V出来外,其它电压都没有;先量南桥晶振吧,(因为电源灯能亮灭,IO出问题可能少点)波形正常,看来RTC电路没大问题了;
接着下来,自然想到S3 S5信号了,因为其它电压都没有嘛;这机子没有现成图纸,找了个CQ515的参照了一下,发现大部分还是差不多了的,南桥对应的两个信号:SLP_S3#_3R,SLP_S5#_3R

对着图找S3 S5测试点,这两个信号控制的电路真多,有好多是小零件,在板上可不好找,找着以下两个IC作为测试点:
S5测试点,USB供电IC4脚可以量到,下边USB接口旁边哪三个八脚小IC就是

S3测试点(应该是PC卡供电芯片)及实物图:

按开机键,发现两个信号都已经能正确产生了,看来南桥没啥子问题了。问题出在这两个信号转换各电压控制电路上。返回去看电源框架图:

可能图比较小,上面很多电压都有一个共同的控制信号:PWR_GOOD_3,顺着这个信号找到产生这个信号的电路(这里要提一下,框架图上面标注是错误百出,有标POWER_GOOD_3,也有标POWER_GOOD3,不知这些个工程师们都是怎么混的工资):

从上面看,PWR_GOOD_3产生的前提是+V5S +V1.8S能正确产生,战场转到1.8V电路了。

这里IC供电正常,控制电压SLP_S5#_5R开机后只有0.38V不正常,顺这个信号找到这个电路:

Q537 (实际板上标注是Q40)G极关机为5V,开机为0V,但D极始终没有高电平输出,量D极阻值正常,从图上可以看出,应该是电阻R791断路造成,跟线路找出电阻,用铬铁补焊一下,结果整个电阻跟着铬铁下来了,原来焊盘已经锈没了,

上面红框的哪个大电阻就是换上去的电阻,下面红框是锈掉的电阻。
换个电阻,再开机,电流已经能上到0.47了,量板上电压除CPU电压外,其它的都顺利产生,没有CPU和假负载在家,没法往下试机了,但不开机的故障也算是解决了吧,等上班再试吧。

感谢友安,YZZ163管理员的认可和评分,上班试好后公布结果。
最后测试结果,一切OK,感谢大家,感谢上帝,换一个电阻修好一个进水板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你好  能具体说下SLP-S3# 和 SLP-S5#这两个信号吗  我不是很了解这两个信号 谢谢了

网友:
看着豆腐刀已经茁壮成长起来了,不错啊,时序掌握的很好。

网友(点评):
成长路上有你照看,不觉寂寞,谢谢

网友:
春节期间修板子,非常敬业!!!时序非常清楚!!支持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s3 s5 是笔记本时序里比较关键的两个信号,S5为关机,S3为待机,S5 S4状态下的电压和没按开机键是一样的,S3状态维持内存供电,保证内存内容不丢,开机时南桥会依次拉高S5 S3两个信号,以控制各电压依次开启

注意 S3的待机 和 我们常说的未按开关的“待机”是有区别的

网友:
S3和S5是重要的控制信号呀。

网友:
等待豆腐刀的最后结果

网友:
要用烤箱烤7个小时左右

网友:
时序明确,问下楼主是从哪学的这些时序,我也好想去学学。

网友(点评):
只有多看多背多想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在春节能提共这么 好的维修资料,同时对有待机电压,其它电压没有的,维修方法有了更进一步的学习,同时恭祝版主春节快乐,论坛越办越好!同时在想问一下!对只有一部分的电压,就是缺电压的,是怎样的维修方法,还有就是对电压全有的,又是怎么样的维修方法,用示波器先测量那些主要的信号,谢谢

网友(点评):
谢谢,看了一下,不是的,511是INTEL PM45

网友:
春节期间能够这么认真地修机,分析得也好仔细

网友:
不可能吧,那图不是intel

网友(点评):
谢谢LLYX,哪贴子一楼附件是INTEL的,内容里的板号和文件名对不上的,你这个图是CQ515的,就是参照这个图修的

网友:
好文章,好经验,学习了。

网友:
修主板太枯燥了,楼主还是很敬业啊。

网友:
楼业主真厉害啊   学习了  我得什么时候能成为您这样的高手啊

网友(点评):
尚未高手,大家一起,努力向高手看齐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无锡的啊,我也有一样的型号一样的问题进水了。开不了。呵呵

网友(点评):
还好不是,哈哈哈。这种机器没有图纸,进水板光作作桥换换IO是很难搞定的,修过一块进水板,光电阻就换了七八个,故障点有五个

网友:
春节期间修版不容易啊 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缺电压的,看哪组电压没产生,查IC供电,控制信号有没有正常,然后是负载有没有短路,IC MOS管有没有坏。
各电压都能产生了,哪就量CPU复位,PG,时钟是否正常,复位正常后但还是无显的机器,好象只能摸黑前进,凭经验了。有波波的话可以量一下ADS#,内存总线波形,BIOS波形,但似乎100M波波不是哪么好使,或许我水平有限,还没领悟

网友:
我就想知道这机子上什么U会亮,晕啊,好板都不亮哦,CPU也是好的在DELL 1000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