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做系统如何保留C盘里的应用软件?

楼主(2011-02-05):
     这个问题很是纠结了我很久, 也让我发现知道解决这个问题话,平常做起那些电脑里有专业软件的电脑,的系统可以方便很多的哦。    省的做完系统,再装很是费时又费力。
   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,我曾把一游戏,来做实验,游戏的整个文件夹,考到其他盘。以为这样就可以保留下来;了。
  然后重做C盘。  做完后。  运行游戏的EXE。 出现 “缺少DLL脚本” 好像是这个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高人,教我如何保留C盘的应用软件啊。

网友:
你说的这个是要安装才可以使用的,,用拷贝是不行的,,

网友:
大多数应用软件在安装时都要修改系统设置(如注册表)和WINDOWS文件夹里面的系统文件,重装系统后必须重新安装,个别软件除外。

网友:
一般遇到这样的电脑。我是直接用安装盘。修复系统。。。

网友:
安装玩软件后。。用备份软件把系统备份到最后一个盘,到时出问题了还原系统,是不影响之前的软件使用的

网友:
遇到有这种要求的用户,要小心哟,不要为了挣这20元30元费了时间,搞坏了心情。

网友:
我一般不这样搞,不过如谁真的有好的办法,倒是值得一学

网友:
有一个工具叫绿色文件生成器。你可以做成绿色版的....

网友:
安装这样的系统,价格不能和普通的ghost 安装价格一样呀,,

网友(点评):
难度大,附加值高,当然价格高。

网友:
这是个挑战。你要对该应用软件很熟悉才可能成功。

一般的办法是:先将该软件的配置文件,用户数据文件等复制下来。然后另用个盘重做系统、重装软件,再将配置文件、用户数据等恢复过去。

恢复这样的系统,收2-3千元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这样成功率很低的了。安装的软件都没有办法。很多都要重新安装。

网友:
我也是直接用安裝盤安裝。來修復系統

网友:
有一些 企业版的软件 还要 配置  网络 后台数据库等的信息,很麻烦的。一般无法直接 保存的。

网友:
  谢谢 你们的指教 看了之后我想还是放弃 这个研究吧。

网友:
独木成林Dll文件智能修复
我今天才下,这个工具可以修复的,你在百度上一下,就可以下到啦

网友:
对维修人员来说 学会这个很有用 比如有些商业收费软件

网友:
我一般直接下载硬盘版或绿色版

网友:
网吧里的单机游戏你可以参考一下.  启动文件就是加注册表内容,有些加虚拟光驱的bat文件.
有软件可以监视安装程序加入系统文件什么内容.每个软件都需要这样搞.这么搞肯定收费高,不然划不来.

网友:
据说很简单的。

网友:
我觉处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了,只有一个一个重装了,但有的软件要重新配置就很麻烦了,可以事先和客户讲好不一定能搞好啊

网友:
这种情况请软工程师来做都难啊,很多专业性的软件都是写系统服务和注册表的,甚至是修改INI配置信息的,没有专业的功底不可能把它完全提取出来再不愿回去

网友:
这个比较难,可能要重装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我晕,  老兄真会说笑。

网友:
这个我估计很多人都想知道,要注册的软件一般都需要重装吧,有一些或许可以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用的。

网友:
用安装版修复应该可与吧

网友:
有些复制出C盘的软件之后是不能使用了!!

注意了

网友:
建议放弃,难度很大,钱又收不到

网友:
360有个C盘搬家的功能

网友:
只能用安装版系统进行修复,目前没发现有其他方法。

网友:
有些软件可以,有的不可以,特别是一些带版权的软件,装软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要往系统的很多文件夹复制文件,除非你能将这些分别复制到不同地方的文件都找齐,不然既使是复制到别的电脑里也不能用。

网友:
难度太高了 期待高手吧

网友:
这是门很深的学问呐

网友:
嘿嘿,以前重做系统时也解决过MSSQL2000不重装问题,总结拉N多经验;总体上靠自己手动或借用一定的软件可以解决此类问题!(最好懂点编程就可以更好处理。经验不谈,嘿嘿!)

网友:
这个好像很难

网友:
用安装盘。修复系统。。。

网友:
把注册表备份到硬盘其它分区,需要的软件也拷贝到其它分区,重新做完系统后导入备份的注册表,大致都可以用的啦。

网友:
有些软件为了保护版权,故意做成这样子的,不重新安装肯定不行的.

网友:
用360应该可以,他有一个这样的功能

网友:
同时备份注册表,重装系统后,恢复文件夹和注册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