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款机子装系统

楼主(2011-02-05):
请问大家,在碰到最新款机子原装是WIN 7的,要改装XP,遇到不能格式硬盘和装GHOST版本不支持时怎么办?最近碰到的几款,如联想,DELL都是。

网友:
用安装版的系统试试,是不是缺SATA驱动?

网友:
装肯定是可以装进去的 主要是有的驱动没有

网友:
这个年代,还怕找不到xp的驱动么?

网友:
好像要进bios,把通道改下,在去找驱动,,,,不太清楚,,寻高手解答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安装盘不好用啊

网友:
换个最新版本的安装盘。

网友:
新款HP的也这样,主要是笔记本,楼主别折腾了,先给你确认下能换,不过就是能你也不少费劲,看你怎么收费了,不知道划算不?

网友:
把硬盘重新分区。。。再ghost

网友:
没遇到过!

网友:
为什么不用win7

网友:
遇到这样情况一般我都重装WIN 7了,不知道有无更好的办法解决

网友:
重新修复引导就可以了

网友:
低格一次硬盘 啥都解决了

网友:
DELL笔记本的新款I3 I5改XP的话,驱动不是问题,问题是你还必须得打DELL的补丁,否则在XP上I3没有赛扬好用。

尽量DELL的笔记本装WIN7,客户在于引导与说服嘛。

网友:
还没碰到过呢!一般都可以解决的

网友:
是啊,
新款的机器近来碰到好多
xp下有些驱动不是找不到,但确实难搞,
话那些时间犯不着

网友:
用舊機子把新機子的硬碟GHOST一下,在拿到新機子重新組合,八成可以。

网友:
下一个新版的安装盘;然后进PE就能装了。

网友:
这样的本把硬盘低格一下会好的

网友:
应该吧硬盘模式改下巴

网友(2011-03-14):
这个要进BIos把硬盘通道改了  改成IDE模式

网友(2011-05-24):
好像是要先进BIOS设置一下
硬盘的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