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复一台背光不亮的LED上网本《已解决》

楼主(2011-02-05):
  客户拿过来一台清华同方超锐S5的机器说是点不亮。……&*()——把客户弄走了,说是检测。:
  先来个简单点的外接看看,外接可以,显示正常,仔细看看屏好像在开机时候闪一下,(不注意看不到)。感觉里面有字,故拆开把屏放在维修灯后面一看里面隐约有字,背光不出来。机器是945集成显卡感觉显卡的问题不是很大。再来个简单点的换个屏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(现在LED的供电部分都在屏上面)。换了一个屏上去故障一样。看来不是屏的问题,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呢,拆开检测屏线,都通的。看来问题出在主板上面,供电部分可能有问题。仔细看了一下屏是HSD100IFW1的,能显示正常背光不亮应该是高压那边(平时说惯了,LED没有,但是原理差不多,只是他把LED供电做在屏上)重点放在右边高压部分(左边是屏的供电和信号)。看到有个F保险,量了一下1.8V,感觉1.8V驱动LED应该够了(当时感觉).)
  拆主板,看到屏线接口边上有电源供电的MOS管子2个,习惯量一下电压,3.3V,嗯,正常,另一个5V。咦?5V干什么用的,跟屏供电有关系?带着猜测跑了一下电路,结果直通屏线接口那边,一量屏线,通到右边那个刚才量的1.8V的保险那里。奇怪,怎么只有1.8V呢,屏线也好的,顺便说一下那个MOS管是6个脚的,量了一下4个角在一起通到屏线接口那边(1.8V保险),l另外一个脚是5V,莫非管子坏了还是5V有短路拉低了?先量下5V输出那边对地400多欧姆,正常的,(旁边3.3V供电正常的300多欧姆),看来可以把5V直接短接到输出看看。试着在管脚那边短路一下,开机。显示好了。看来LED的供电时5V来驱动LED灯的,而不是我一开始以为1.8V就可以驱动了。希望我的切身体验能帮助大家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师傅指点
  看完了, 就留下你们的脚印,,,  QQ  741759860   我来自河南省 巩义市  诚心结交天下笔记本维修高手

网友:
过年还在干活,辛苦了。加油啊。祝你新年快乐!

网友:
分析的透彻,维修思路清晰,我非常羡慕你!本人没有修过笔记本,但液晶显示器修过一些,正有向这方面进军的想法!以往都看的维修记录都是零星的,完整的少!对于想学习的帮助是很大的,谢谢!

网友:
老乡,我是新进入这个行业的,我是新乡人,多多指教

网友:
太专业了,菜鸟一个,帮顶.

网友:
学习了,我是新手,多多交流.

网友:
我们过年都放假啦 楼主还在干活……

网友(2014-04-20):
LED背光驱动电压 有 5V 的 一般是比较少的 你说的是其中一种,最常见的是>12V 的 当测试主供电低于 5V  一定要小心了 偏低

网友:
今天碰到一台一样的,不会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