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在买个万用表,不知道改选那个???大虾给推荐一款!!!

楼主(2011-02-05):
我准备在淘宝淘个万用表,不知道该选那个牌子的和那个型号的,那个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实用性很强的!具体价位在150一下的就可以!请大虾给推荐款???谢谢!!!

网友:
我也正在考虑
看看UT61A怎么样

网友:
价格怎样,功能强大吗???

网友:
啥叫功能强大
实用为主,看自己用它干啥
人会多都飘,何况表呼

网友(点评):
见仁见智,只买对的,不买贵的。

网友:
数字表都差不多 地摊上10几20几元买个回来照样能修好笔记本 技术才是关键

网友:
我还是用指针表呢,数字表只是用来测电压和电阻,直观些

网友:
买优利德的60B比较实用。我店里5个万用表都用这种,另外电池的用量也小的。你可以买个先试试看看

网友:
买优利得的60系列的表吧网上评价还可以当然是同等价位···60B

网友:
我最近也买了个原装胜利VC97万用表 数字万用表 3 3/4位自动量程,使用还不错,价格130块。

网友:
150只能买UT胜利之类了

网友:
建议用UT,个人觉得很不错

网友:
胜利的以前是好 现在仿造的太多了 所以不行喽 可以考虑下福禄克

网友:
如果你想省点事(说白点你比较懒的话)买部自动量程的。省事。不过就是钱贵,现在自己在用的是:优利德UT61D,很好用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,有了神器一切都可以搞得定。你可以去在论坛淘宝店里面看一下那几款表:http://cnfix.taobao.com/?search=y&scid=44812612&scname=zfLTw7Ht&checkedRange=true&queryType=cat

网友:
UT61A和那个UT61D差不多吧

网友:
推荐UT61系列 ,多个几十块,可以买一个UT61E

网友:
楼主你的万用表买了吗?后来想想了,一个技术员要是条件允许的话最好配三块表,1.MF47型指针式万用表2.手动量程万用表3.自动量程万用表。手动量程的可以考虑基地淘宝店里面的:胜利9801A+ 数字万用表。之前有在基地淘宝店里面看到一款三百多元的福禄克15B自动量程万用表,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了。指针式用来量一些高灵敏线路。自动量程的话放在店铺里面用,如果你有上门维护的话,把手动档的带在身上。
另:胜利9801A+ 数字万用表的优点在于有开关按钮。不用时可以直接关掉不像是自动量程的还要每次都要拔到OFF档才能关闭电源。
希望这些建议对你有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