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80不通电问题求助

楼主(2011-02-05):
先给基地的各位兄弟们拜年了~
春节在家修一片联想V80的板子,情况是待机3V5V都正常,就是不通电,开关板上16V也有,能正常变化,把开关板从接口上带电拨下来再插上去几次就能通电跑码了,开关板上也找了个遍也没找到问题,那位兄弟能给点思路先谢了,改天请你K歌。

网友:
加焊下接口吧,不行就按时序来查

网友:
不是接触不良就是那里虚焊吧

网友:
在接口处找到开关键对应的引脚,用镊子短接,如果开机非常正常,问题在接口;否则,问题在EC的可能性大。

网友:
先排除开关面板排线接触问题,确定正常再查开机信号!也可不接开关面板,直接在主板上找到开关线短接 ,只能这样慢慢来咯!

网友:
红表笔接地  调到量对地阻值档,黑表笔 扫主板开关接口,看能触发不,能的话 是开关板问题吧。。。不能就要考虑板子问题了。。。你可以试试。。我也是新手 嘿嘿。。

网友:
插拔顺序要正确,边拔边测,这样查心里更有底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就需要对照图纸查一下开机版到IO之间的线路了,看图片好像和东芝的一个机子一样,能不能是两个插槽里面接触不好。

网友:
是个排除是不是开关板的问题的号方法。你还可以在EC上找到开关角,直接划,更给力。
另外,如果没有问题的话,建议刷下bios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