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720 965GM触发点没3.3v

楼主(2011-02-05):
acer 4720触发点没有3.3v,待机时有3。3v和5v。不触发,换io也一样,求助往哪里修?
不触发

网友:
你不是说了吗?触发点没有3.3V,那肯定是不对的,从待机3.3或者EC上往触发点上跑,首要条件是把触发点电压搞出来!!!

网友:
楼上说得很对...你反过来从触发点往下跑也可以

网友:
照图纸修啊 待机电压都有了 触发点的电压也应该来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