闲了几天手痒痒修了几个48V充电器

楼主(2011-02-06):
孩子舅来耍带来4个48V充电器让我修,本来正无聊透顶正合我意。在家开工了,拿工具,充电器编上号。
1号充电器不通电,查220V断线,找一根线换上通电,56.4V OK !
2号充电器输出电容100V470UF鼓包,有一电阻烧糊,放一放。
3号充电器通电,有输出55.8V,再看梯形头有一孔烧变形,找梯形头线换上(注意了正负位置)OK !
4号充电器3842附近不少电阻烧糊了,8N6O场效应管短路了,不好修了,放一放。
修2号,找160V100UF电容换上,烧糊电阻看不清多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LM324PDF 4脚供电。该电阻正在3脚4脚之间,2,3脚是输入差分电压范围(英语不好网上翻译来的,我想类似取样反馈电压)先找1K电阻装上,通电有输出要跳变,查1K电阻4脚端,3脚端,1号脚都有跳变。电阻换错了,再换几百欧,几K ,十K都不行,难道光耦电路问题?1K电阻装回,测光耦,测不出,找个PC817换上通电输出55.6V不跳变。该死的光耦!2号OK (正常4#22.4V 3#5.1V 1#21V) 4号充电器用K2141代换8N60,3842也坏了,换一个。几个电阻烧糊了看不清,查3842PDF 6脚控制7脚电源电阻1欧-2 3十欧2脚检测电流电阻几百欧-几K6脚还烧了10K对地电阻都换上,通电无输出。查 300V有6脚7脚8脚电压都有,断电查场管S脚0.22欧电阻也烧了,换上通电有输出19V,不对还在得得得响。哪不对,通电测300V不跳变,输出19V得得响,应该输出端问题,断电。先知经验光耦电路易出问题,换光耦通电故障依旧。查---光耦供电431芯片阻值异常,换431通电输出56.8V(继电器前端,此充电器是川奇电子生产,插上电池,继电器开才会充电输出。其他3个厂牌都没了)4号OK   !还有相片传不上来朋友到我相册图片中去看!!!!!!!!!

网友:
谢谢楼主,我的充电器也坏了刚好学习!

网友:
楼主说的非常详细
谢谢

网友:
这是什么充电器?48V

网友:
当然是电动车的充电器啊

网友:
感觉里面很简单 就是几个IC 电容 色环电阻什么的  我还没修过呢

网友:
恩不错,很有学习意义。我以前也修过一个充电器,也是烧了,打开之后看是整流桥烧了,大滤波电容鼓包,火线与整流桥之间的板层烧断了,火线,直接进整流桥的,换上整流桥与滤波电容,为了安全起见,我在火线与整流桥之间加了一个240V 5A的保险,修复了

网友:
很详细维修经验,虽然很少遇到此冲电器维修但可以参考学习了,支持!

网友:
看思路是相当熟练了,领教

网友:
楼主修的好熟练,没图纸也成

网友:
   思路明晰  技术过硬   向你学习

网友:
技术不错!向LZ学习!

网友:
这两天因为宽带帐号欠费没上网,今天才看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