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600 显卡定位

楼主(2011-02-06):
测试Fbb(63:32) 0 1 0
      Fbd(31:0)   0  1  0
请问哪个芯片有问题

网友:
你猜~~

fxlon -2 灌水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是4和7吧,原来的很多,吹了以后,就剩着两个了,我姐着吹,吹掉了一个,花了,全花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逆时针数3和7。加焊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