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显示器VA1912wb故障

楼主(2011-02-06):
我的优派显示器VA1912wb每次使用时都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之一:
情况一:(经常出现)刚接通电源,还没按下显示器开关键,指示灯就一直是橘黄色,显示器一直是黑

屏的,按显示器开关键也无法使指示灯熄灭。
情况二:(偶尔出现)刚接通电源,还没按下显示器开关键,指示灯闪一下绿色,然后指示灯就一直是

橘黄色,显示器一直是黑屏,按显示器开关键也无法使指示灯熄灭。
情况三:(偶尔出现)显示器正常显示,OSD菜单也能正常使用。
请问我的显示器出什么问题了?麻烦了!

网友:
看看电源板,高压板

网友:
拆机把按键板拔下来试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已经拆了,电源高压板没见到电容鼓包、也闻不到烧焦的气味之类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拆过了,还是这样

网友:
刚通上电就听到“吱吱”响

网友:
你把屏线拔了,看有没异响

网友:
指示灯在有信号源的时候黄色~是驱动板的问题吧~。查查驱动板给高压板的开机信号电压即on/off电压有没有~如果更换按键方便的话更换按键试试~

网友:
是驱动板供电电路问题,你好好查查

网友:
   我说 楼主你是懒呢 还是不懂呢,麻烦你自己拆开,看下,量下,再给我们说下。
我才好说是那里的事啊。

网友:
检查驱动板上3.3V和1.8V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按键全坏了 换掉就好

网友:
查一下驱动板吧。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按键漏电了,开机后把按键拔掉试试还会出现故障不?

网友:
更换驱动板后故障解决,但接通电源,把耳朵贴近显示器听到“嘶嘶”的响声。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听到“嘶嘶”的响声
这应该是电源部分发出来的声音吧,检查了没有

网友:
按键没问题的话查查驱动板

网友:
驱动板问题居多,重点查3.3V稳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