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给讲一下LTC3728的工作条件

楼主(2011-02-06):
手头有一块华硕的主板,没有3V和5V电压。测 LTC3728仅23脚有19V,其他各脚均为0,请问此IC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正常工作?

网友:
LTC3728换掉吧!只有19V输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已换过了,没用呀。

网友:
看图修板,VRE有吗?

网友:
LTC3728在不同的板上工作条件不同,到基地里查查看有没有他的图纸,对照图纸查一下他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LTC3728引脚定义英文翻译成中文

网友:
谢谢各位。LTC3728的有关文章看了几篇,也没有看出门道。找M6N的图纸也没有,真难住了。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量错了,从图纸上看应该不是23pin,是24pin吧?
对于供电ic而言,个人认为供电,总开启,基准电压,开启新号,电感电压,pg,这些测试点,一步步查,然后根据结果判断,应该可以修出来。仅供参考

网友(点评):
你说的是28PIN的版本,这是32PIN的版本。

网友:
我总结了下:24脚7-28v,1脚有一个从高到低(或者从低到高)的跳变,7脚电压不详,但应该有电压!! 21脚有5V,25/18脚5v,至此3.3/5v电压应该要出来了。个人意见!如有错误,欢迎指正。

网友:
主供电是需要的
两个软启动脚也要有电压
intvcc 5V LDO输出
extvcc 有它也可,没它也行(要悬空)

网友:
楼主的方向貌似走错了哦,这芯片基本上都是触发后才产生电压的。
换个方向!

网友:
修过一台华硕的,其待机EC3.3V 电压不是3.3和5V心片产生,而是由1.8V或2.5V的,其它电源心片产生的EC RTCVCC供电的,楼主,搞错了,仔细看图纸,我当时也迷或半天,待机没有3.3和5V,原来不是由它产生的,待机3.3由另外的心片产生的!仔细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