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笔记本n4030 windows7开机无法引导

楼主(2011-02-06):
开机显示上面情况。本来是windows7系统,我想换xp。自动分4个区装xp后找不到驱动,用原来备份的光盘恢复后能进系统,可重启后就出现这情况。f8也不管用。我觉得是引导部分出了问题。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修复呢?

网友:
要进BIOS把AHCI改成IDE模式的
还有DELL改XP有点麻烦,我改过几个I3 I5的,比较麻烦  ,所以现在只装WIN7不改XP了

网友:
2楼的意见OK,我也有同感,所以现在都是装的WIN7

网友:
我先试试,谢谢斑竹,斑竹过年好

网友:
windows7用 的不习惯。总觉得不如xp。系统内存应该比xp占的大,系统文件占用空间也大

网友:
重装后能看到“正在启动”然后蓝屏重启。而且无法自动修复

网友:
BIOS中硬盘接口模式改为兼容

网友:
你那个蓝屏的意思是,硬盘空间不够!

网友:
dell i3 的可以装xp i5 的不行

网友:
在把硬盘格式化分区看看吧

网友:
把硬盘用DM或PM重新分区,另在BIOS里把AHCI改成IDE或SATA应该可以的.

网友:
我认为是需要 先改BIOS设置 然后重新格式硬盘 设置好硬盘就OK

网友:
重新分区 然后在做系统看看吧

网友:
装 win7 好样的   XP太久了 太多病毒针对XP用户。

网友:
    修复系统简单点还行, 要是复杂了那不是我硬件工程师能搞定的。
强力支持WIN7!

网友:
上次一台联想Y460也有过这样子问题, 开始是XP系统装了WIN 7 后在装回XP 说蓝屏了,  后来还是跟2楼一样,进BIOS 改下在分区装系统就搞定了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