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65板下管短路,拆了电源IC,PWM IC,全部上下管,VCORE输出电容也一样.

楼主(2011-02-06):
技星865板,下管短路保护
拆掉全部上下管,
拆掉RT9241B,
拆掉RT9607,
拆掉输出VCORE的滤波电容,
还是短.....

求思路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用电击法,就可以很快找到哪里短路了

网友:
是不是南桥 有问题?

网友:
用大功率变压器输出几伏的能查出短路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一下CPU座中间有没有钽电容如果有拆掉先  如果没有可能是北桥挂了  用灯座或用假负载打一下CPU数据线的对地值

网友(点评):
我量北桥芯片上的电容是短路了的,我好奇的是北桥挂了,CPU供电管的下管会短路的吗?难道是因为那个VTT电压?

网友(点评):
经典案例,VTT很重要啊。还有座子里面的贴片电容容易被忽视。

网友(点评):
查一下VTT怎么得来的就知道了。上图纸?

网友:
新手禁用的办法,容易烧坏板子,如果座子地下的板子烧坏了 那就大多都报废了吧。

网友:
很简单,你把那几个电感拆掉。。。北桥那端还短的话就是桥挂了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我肯定NB挂了.我只是在研究北桥挂与VCORE短路的原因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还用研究?cpu核心供电也到北桥的啊。就像内存供电也要给北桥内部的内存控制器供电一样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865之前的板 CPU供电除了给CPU之外 还会给北桥,这就是为什么CPU供电短路会烧北桥的原因

网友:
打下电杆的对地阻止看是几欧,北桥短路的几率大

网友:
拆电感啊,分2路,

网友:
查一下北桥旁边的小电容,如果短路北桥坏的可能性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