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从路由器转条网线下来 300M 有什么办法

楼主(2011-02-06):
我想从路由器转条网线下来 300M  有什么办法  大侠们请指教

网友:
300M阿,,我还没见识过呢

网友:
请大侠把问题先说清楚。

网友:
看不懂,请楼主说清楚点

网友:
300M,够呛,可能拉完不能用,理论上5类线最长也就是300M

网友:
怎么转的那么长啊

网友:
如果是100MB的线路在150米的地方加个交换机,线用好点。
如果只需要10MB,两头用HUB 就行了。

网友:
300米网线啊?加网线延长器可以达到目的(至少可以达到500米)。

网友:
要做一个中继了,用集线器,或交换机都可以

网友:
中间加个交换机  300M的长度可以收到不

网友:
最好的方法是加两个无线路由器.一个发送,一个接收就行了.300米.太浪费钱了.中间还要加中继什么的太贵了.淘宝买两个二手的无线路由器就行了.再加两个14DB平板.应该不会超过200

网友:
  做起来比较麻烦,无线信号 还是没有有线来的稳定,特别是使用这种桥接方式,建议用光纤。LZ可以买来光纤皮线,买的时候让把头做好,两端加光电收发器,单纤的就行,不过还是建议双纤。

网友:
加个中继器,这个东西是专为像你这种线路长而解决的,专门起到放大信号 的作用

网友:
有什么麻烦的。稳定是差了一点。但要看你来做什么。可以满足一般上网玩网络游戏是没什么部题的了。我自己也是的,一公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