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经常用带金属散热片(和D极相通)的场效应管作电源开关管吗?

楼主(2011-02-06):
CRT显示器经常拆到:带金属散热片(也是D极)的场效应管,因为金属散热片和D极相通的,把它用作液晶显示器电源开关管时,如果不做好绝缘,交流就直接短路了。大家经常用这种场效应管作电源开关管吗?望师傅们指点,谢谢!

网友:
没有啊,都是些塑封mos管,如8N60,K2645之类的,根本不用考虑绝缘问题

网友:
用按键开关多方便啊

网友:
楼主说的不是630之类的吧,,好像不行,你查一下管子参数应该能判断出来。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哈哈呈

网友:
用带金属的开关管当然要绝缘片,现在的液晶开关管多数塑料封装,无需绝缘片

网友:
最好做好绝缘准备以防万一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