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865GVM3-V跑AF 25郁闷记

楼主(2011-02-06):
正月三十那天跑到邻居家里面帮忙看一下电脑,这个邻居真的不喜欢去,不给钱就算了,还经常摆出一副让你叫来就是给你面子的人。最后母亲说了半天才跑过去看了一下。先问了情况说是开机无显,拆机箱插上测试卡一看跑AF 25,断电清CMOS还是不开行,我就说这个要拿走测试一下再说了。他说好,我心里面想,反正每次过我都没有说要钱,并且你也没有根本要给钱的意思,我就慢慢折磨一下吧。

拿回去后观察一下发现CPU风扇北面有两颗电容的底部有些凸起来。我想反正已经收不到工钱了,再贴些钱也无所谓了,拆下来用电容表量了一下6.3V 3300UF发现容值已经跑到3700UF(另一电容也是如此。)。感觉是不是太超了,就更换掉。又发现CPU风扇没油了,就上几滴,再发现CPU上没有硅胶了,又涂上,接着又发现内存有些氧化了就用橡皮擦了一下。最后又在北桥旁边那边发现一颗16V 100UF的电容有些小鼓了。拆下拿电容表测了一下100UF 衰减成14.8UF,拿了一颗16V 470UF代换。最后上电,一路跑到底,神奇。我就奇怪难道跟电容有关系???就百度了一下AF 25。差点吐血了。。。网上大家都说是由于内存接触不良引起的。我亏大了。。。不过这块V星主板遇到一个超变态的问题:主板上面这三颗电容的负极引脚特别的难焊。(刚才工程部的同事说需要除锈后再焊)30、40W的电烙铁都没有用,当时气得当场想跑回家把白光936给拿出来。

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:

1.正常电容衰减时我们需要更换,如果电容值增大多少需要更换,像这块主板这样的情况。
2.主板中的16V 100UF的电容对应哪个电路的。有人说是对应板载声卡芯片的。谢谢。

网友:
电容容量下降会出很多问题有的还不鼓爆发,坏了的才麻烦。

网友:
LZ 做人要厚道点,你要是不换电容,过两天电脑再出问题的话邻居不要说你技术没到家了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兄弟,你修的还不错,但搞维修不收费是不行的,你这样搞,那开店的还吃饭吗

网友:
电容代换最好使用原值代换
还有你说的那个电容一般出现在VCORE电路中使用特别多

网友:
碰到这们的人,我一般都慢慢磨的,磨的他没脾气了,才帮他搞。

网友:
楼主不知道从哪里搜到的跑25是内存问题,25应该是AGP供电问题或者北桥坏,一对照一下,你应该是换了北桥的滤波电容,主板才正常的。CPU旁边的电容其实不没有换也是能正常开机的,只不过CPU工作电流大的时候就会死机或蓝屏报错,但对开机没有影响!

网友:
不给钱一两次就算了,次数多了搞屁呀,慢慢来吧10到半月搞好就不错了

网友:
这个主板是ms7101 型号  我有图纸  你说的16V 100UF这个电容 你看看主板上标示的是c多少 我可以给你找找看

网友:
2.主板中的16V 100UF的电容对应哪个电路的。有人说是对应板载声卡芯片的。谢谢。
  那要看看它是用在哪一路单元上咯,板载声卡没有用到12V的,是CPU供电和PCI设备用的最多。

网友:
没有发生收费不能怪楼主,帮邻居维修真不好意思说收费,要是我麻烦邻居,我肯定会硬给钱,多少另外一会事。那些邻居真不要脸。楼主对付这些人就应该把维修周期拖久点!

网友:
遇到这样的邻居修过几次后再接手时就告诉他需要换板了还修不?

网友:
我的维修经验是只要电容不爆是对开机没有多大影响的。。。。。顶多不稳定啥的。。。跑25换pci显卡或者插上小喇叭看过了没有?很多机器都是跑25显的。。。不要认为只有跑到2b或者33才会显哦...如果过了还不显的话检查显卡接口电路。。。。行场信号啥的 。。。。没过把内存取下来把槽子用洗板水给刷刷。。。还不行,刷bios先。。。。。然后拆外设。。。加焊北桥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好人啊~~ 换成我,遇到这种人,在通电时,直接把CPU供电上管的DS用表短那么一下,一次不行多来几次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呵呵,还是你狠。。。不过碰到这种人是应该整治他一下。。。说某某配件坏了给收点费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直接来一句,这问题我修不了,嘿嘿,管你认为我技术高不高,无所谓!我都是这样

网友:
其实很多元件的接地脚都不好焊。

网友:
我只会换坏电容

网友:
电容使用应该不会存在容量自动增大吧.主板上的滤波电容容量增大应该滤波效果更好才对,主板更稳定才对吧

网友:
电容容量增大应该是好事对不对,只要没短路。我想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