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FPD2185W开机保护

楼主(2011-02-06):
一台FPD2185W开机保护,不知道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,开机能看一下,亮度颜色都正常,就是可以听到高压板有好像打火的声音,几秒就保护了,怎么才能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,谢谢。

网友:
可以拔掉灯管插线试一下

网友:
直接外接灯管试试,,也可以测试一下高压电源对地。 再看是哪种高压结构一般常维修的,看一眼就知道这种结构高压板爱坏哪。

网友:
把灯管拔掉再试或是用通用高压板试一下。

网友:
本着由简到繁的原则,先用外接灯管或是灯管测试仪确定灯管是否OK,然后再查高压板!

网友:
手头没有单灯板,有一块494的6灯板不知道能不能代用,IC是BIT3193,15脚电压5V,6灯(此机6灯管)逐一插上同样是只亮一会,用万用表量亮度控制脚亮度变低点亮时间稍微长一点,不知15脚和灯管的正常电压是多少,请大哥们指点一下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