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手路由器怎样设置

楼主(2011-02-06):
我买了一个二手路由器,型号 慧龙HL-RT700,不知怎样设置,用的是网通PPPoE拨号上网,请师傅指点,都需要设置哪里,怎样设置

网友:
baidu一下就知道了啊,很详细的,有图解

网友:
路由器的设置就好像BIOS设置一样,内容很多,博大精深,但必须学会的并不多,甚至可以说很少。

网友:
新的怎么设置,二手的就怎么设置,哈哈!具体的,就得找百度大爷了,里面有很详细的资料供您参考。

网友:
你可以复位一下路由器,之后看后面的路由器IP地址,密码是多少,进入管理界面就都可以设置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是新手,没有设置过路由器,也没有说明书,能传一份说明书参考一下吗?在百度里收索了好些文章也没搞成

网友:
顶5楼,复位是必须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路由器后面没有IP地址和密码怎么办啊

网友:
192.168.1.1或者192.168.0.1,用户名和密码一般是admin。试一下看行不行。能进去的话点快速设置,后面就和宽带连接一样设置就行了。

网友:
最好先复一个位,如果前面别人用过的话很可能变了进入的用户名和密码

网友:
一般路由器后面会有一个贴纸,上面写了路由的地址,复位之后把网卡的IP调成自动获取的,DNS也是,确定,之后打开IE在地址栏输入,192.168.1.1 或192.168.1.0  或192.168.18.1,如果可以进入就会有一个界面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,输入admin  密码admin   还有guest 密码guest一般的都是这样的

网友:
这个东西baidu一下,找对应型号的初始地址和账号密码,至于用网通宽带的,必须先将网通给你的账号解密,然后在路由器里面才能使用一般的PPPOE拨号模式。至于如何解密建立LZ也baidu一下''网通  账号 解密''。
另外建议楼上说的“复位时必须的”!大多时候可以减少很多弯路

网友:
其实路由都是大同小意的,你把像TP那种路由设置完之后,再设这样的是一样的,但是有的路由(像巴比路),则不是中文界面,只能凭感觉,或是凭经验。一般你看到了,PPOE的字眼之后,差不多就是那个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帮你找了份说明书,这个是RT600的。设置方法和你的这个基本都一样,你看看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的说明书,我现在能用路由器上网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呵呵,不用客气!大家好,才是真的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