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灯的高压板,去保护后,就可以只接两灯管吗?

楼主(2011-02-06):
采用高压芯片
TL1451
的四灯高压板,把
脚接地去保护后,只接两灯管,亮一下就熄灭。还要如何去保护,才能使四灯的高压板,只接两灯管,并能正常工作?望师傅们指点,谢谢!
芯片

网友:
没去保护之前,你先接四灯,保证高压板是好的,再去保护,,,

网友:
正常维修。应该怎么修怎么修,,别走捷径,到后来,伤人伤已。

网友:
老老实实换灯管才是正道。

网友:
换灯管也不算很难的活吧

网友:
那你就用两灯的高压条改了就行了。

网友:
还是换灯管吧

网友:
不要走捷径了,还是老老实实换管吧。

网友:
TL1451 是15脚,保护吧,怎么把3 和14接地去保护呢

网友:
这样也行,改天也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