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在无聊发个老联想L151维修小经验  保证好用。

楼主(2011-02-06):
头年前一两个月接单位转几台联想L151型号应该没错吧,也不一定哦。
故障就是不开机,有时候还能开机,拿掉屏线开机一切正常。这故障看起来算通病,但网上搜过都说带屏电压变低,,我测过,带屏变低不明显,只低一点点。。,都把故障确定在驱动板上了,但没具体零件,,只好自己再查。后来我只换两个电容就OK大概就是屏供电那地方的。。具 时间太长记不住位号了。   懂的朋友不用说,不是芯片级的修这故障绝对是好经验。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故障点,但都没上来说吧,,。。。我可是网上没搜到,,要早搜到就不会多花查件的时间了。   越来越懒了我哦!

网友:
我修的是联想的(IBM)那个显示器灯管爱坏,后来修一台是程序坏了

网友:
现在的LED 供电部分电容短路的多了,14.0的我修到10来台了

网友:
显示器灯管爱坏!!!!!!!!!!!

网友:
我发的这个是不是可以到原创呀,,   这机器还一通病确实是灯管红,也要换。

网友:
这种现象都要换掉供电的电容的。

网友:
看来电容是罪魁祸首,尤其是看不出来鼓包的电容。

网友:
老机器,驱动板供电部分的电容和屏供电电容换了就好的例子不少。。

网友:
不少老机器的电解失容后外观不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