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面板玻璃和屏电路连接脱落,可以修复吗?

楼主(2011-02-06):
液晶面板玻璃和屏电路通过8个塑料连接。如果从面板玻璃上脱落几个,可以修复吗?望师傅们指点,谢谢!

网友:
可以修复 不过要有专用设备

网友:
个人的话和一般维修点是解决不了的

网友:
谢谢师傅们指点!什么样的维修点会修?技术含量很高吗?望师傅们指点,谢谢!

网友:
可以用烙铁试下.

网友:
论坛上应该有修屏的朋友,说一下,让大家开开眼界

网友:
要專業的機器 和專業的工具
一般是無法維修的
或是您有其它方法

网友:
就是找能压屏的单位帮你压.手工是不可能成功的.有专门的设备

网友:
修不合算,买个新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