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下管无输出电压

楼主(2011-02-06):
先说明一下,我是初学者,而且还是自己摸索着学的...
   这是一块754CPU的板子,刚开始不能启动,我发现有个场效应管爆了,我给换了,然后开机正常,可是,检测卡却显示 no-C,应该是CPU过不去吧,我摸CPU,有温度,测上管输入电压11.98V,输出1V左右,下管却无电压输出,我把下管输出端悬空之后测量,却有0.9V左右的电压...求高手给个思路或者什么的..帮个忙了v....CPU有温度应该是已经通电了..可是为什么下管输出接板以后却测不到电压》??

网友:
直接测试电感上电压就可以了

网友:
cpu供电在上管的s极 和下管的d极测量 或者储能电感上测量

下管的s极是接地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的意思是,下管的S接地,而CPU供电不靠小管的S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那电感上的电压多少才是正常啊?

网友:
上面那个图是个pwm电路的例子 rt9214

看到那个Q1 和 Q2了吧 这样你就理解 Vcore的产生是怎么样的了

还有你说那个vcore应该是多少 1点多伏都正常

amd的cpu的板子 没上内存vcore电压要高点点 都正常

网友:
我还看不懂电路图..还得多学习.

网友:
cpu坐空焊了也会导致VC不正常 或者测不到的。测电感引脚就行了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
电感我测的 0.92V,应该不太正常吧?
你发的图我没看到..估计是我用的无线的问题吧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
电感我测的 0.92V,应该不太正常吧?

有时候遇到过使用假负载VC正常,但是上真U后再测VC发现不正常,可以看看CPU座是否虚焊。

网友B:
电感 上的电压时多少由cpu 来决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感 上的电压时多少由cpu 来决定的

就是这个原因 哈哈哈哈

网友:
你上真U试一下,如果上了真U还是不行的话,就量一下控制IC或是VID线吧

网友:
关键是我用的就是真U....大家别笑话我...我对主板维修只是初学,还是自己摸索...所以可能会问些你们觉得很白痴的问题....明天我照个清晰的图片传上来给你们看下...

网友:
楼主的帖子看的我有点糊涂,可能VCORE电路的组成楼主还不太清楚,建议楼主先扫下盲,系统的学习下

网友:
估计是你测得有问题吧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,我想我还是先学习下它的基础电路吧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