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独显的Y450改成集显的

楼主(2011-02-06):
有一台Y450的机器,北桥是GM45的,显卡是N10P-GS的,显卡坏了,不显示,重做显卡换芯片的时候温度高了,底部的焊盘绝缘漆掉了,无法焊了,想改成集显的,看图纸改了一堆东西了还是不行,放到论坛里求指点一下;先说一下我改了的地方:

网友:
这牛人越来越多了,这东西都能改?

网友:
看样子楼主遇到难题了,要改这个确实是很难的,只能给你个建议,买块二手板给客户,看能不能多收几个钱,少赔点就是了。

网友:
电路上的细小差别,你不可能都查到的,所以改这东西,,不会成功,,有的元件本身就没有贴装上去,,

网友:
工厂工程师才有这本领

网友:
反正是没显接来的,退了吧~

网友:
硬件改了,也得把软件也就是bios也改了才行。没有集成显卡的bios你叫它如何显示?

网友:
记得无边大师改过这个东西  他也搞着伤只了

网友(点评):
我也见他搞过 很麻烦

网友:
改成集显的 工程有点大的

网友:
这样大动干戈太不划算,工程大不说,成功率太低

网友:
关键是要找到相应的BIOS才行,只改硬件是没用的

网友:
先不要动CRT和TV输出那一块,把LVDS搞定再说。 搞过一片LE4。

网友:
有些板子本身就可以兼容独显或集的设计, 改变的基本条件, 1) NB要有GRAPHIC unit, 2) bios 显卡/显存初始化代码要upgrade, 你的具备吗?

网友(点评):
显卡/显存初始化代码 是什么?是要编辑BIOS吗? 直接刷个集成的行不??

网友:
强人,业余研究研究好了

网友:
没这个必要,得不偿失

网友:
要改这个,电路知识,这个机器的各种信号,都是超懂的哪种,很羡慕这样的牛人

网友:
有这样的牛人,出来大家交个朋友啊

网友:
改的话应该还是有点难度的

网友:
asus a8我试过,但没成功,这东西不是一般人可以干的,除了工厂里rd,成功绿率太低了

网友:
不会成功有点难度

网友:
   有些机器 有集显和独显,如果你你那个也有的话,在BIOS里,把独显关了,开集显行的通不。

网友:
要想改成功 电路是一方面 同时也需要BIOS来支持 工程不是个小数字啊

网友:
要找一块集显的板对着改 改后把bios也刷集显的 应该会成功的

网友:
我曾经也尝试改过,但没成功

网友:
都要变成神么??

网友:
高手真多啊 成功了就说一下经验吧 祝你成功

网友:
这个已经涉及到了设计制造主板的核心技术,做维修的没必要去参与,维修应该有维修的侧重点。个人看法。

网友:
只能用佩服2字来形容 而且很佩服 这东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讲还能改

网友:
就当是成功前的实验吧。

网友:
可以自己编程了

网友:
集显和独显用的北桥不一样吧,还有BIOS.细节部分就太多了。工程太大

网友:
你现在这个北桥就是集成显卡的,说不定你现在刷个BIOS程序就OK了。你先找到这个桥的LVDS 和时钟线,接上,再刷个BIOS ,试试!!!!!!!!!!!

网友:
糖糖
的帖子
工厂里的RD都没办法改成功的,要总研发处的才能改得了.工厂里的RD都是处理异常的.

网友:
这样都能改,太牛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么改,太难了吧

网友:
工程量太大,不如换板子了 或者退了吧!这东西要补好多零件,

网友:
理论上可行,实际工程太大了。

网友:
不可思议。

网友:
真的LZ,你太有想法了!!不过,除非你是该主板的设计者,不然99%你不会成功的!!嘿嘿,1%是看你的运气了!!要知道,真要把相关的线路重新整合了,然后再改装,这比再做一块主板还麻烦!!-------你要改的主板最后没被干掉,一定是神板了!!

网友:
找个集显版本图纸的对照一下,有没集显版的图纸,看LVDS 有何区别,然后刷集显的BIOS!希望你能成功!

网友:
菜鸟也只有膜拜的份了,先不说BIOS,就是硬件这一块得要改多少东西啊,光那些贴片的小电阻什么的要是没有点位图,自己对着都要贴N天

网友:
我曾经把集显改成独显

网友:
好强悍啊,没有想过这样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