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7298集显点不亮

楼主(2011-02-06):
MS7298集显点不亮,上电有正常的启动时嘟的一声,上独显能点亮,请教如何修

网友:
自己顶了,希望会的老大帮帮手,非常感谢

网友:
行场信号

门电路或者C51的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打接VGA接口RGB与行场的值,如果有北桥附近有08门电路的话 ,先换一个08门试试

网友:
V星的主板集成显卡 问题...直接 重新做桥..比较直接有效...

网友:
一般桥的问题大!

网友:
3楼的同志回答的非常正确。。。。先检查行场信号有无先。。。。。检查vga接口的9脚供电和15脚的时钟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查行场信号吧,没问题的话就做桥,呵呵 这主板好像是6100的芯片,这个芯片比较容易出问题,做了应该会好。如果好的话有可能会有遗留问题,比如说进系统黑屏,装驱动后不正常,装不上驱动,像这种情况直接加显卡吧,我以前换桥也是涛声依旧。不过也有做好的。做好的几率比较大吧

网友:
http://ojq123456.blog.163.com/blog/static/1037251892010018101428379/ 看看吧

网友:
这个一般来说先查RBG,再查行场信号,如果不OK,则可能是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上独显能亮基本表明北桥正常.还是先查门电路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