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焊接问题,求助

楼主(2011-02-06):
头一次用风枪,把IO芯片焊糊了,旁边的贴片元件吹飞了,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?给点提示谢谢!

网友:
风小点。手腕动起来。

网友:
以前用852d下io要转圈圈,现在用司利登+取io的铁丝或者真空吸笔不用转圈圈了

网友:
风小点,手不停的转

网友:
楼主太猛了,头一次用风枪就爆IC,见好就收嘛,我拆那些IO之类的都是先抹点助焊剂,然后用风枪300度对着吹,转十圈八圈之后用镊子磁它,用动的话就夹起来,不能动则继续吹!!还没有试过吹糊了的,你温度不用调得太高了,超过400度就很危险了!!焊接则不用风枪了,用烙铁最好了,先定好四个角,然后上锡,再用烙铁拖焊,比风枪吹出来的效果要稳固得多啊!!

网友:
风太大了....温度也太高了...多加练习.呵呵

网友:
我热风台的电热丝都烧坏了,还没换呢,估计电路有问题,等哪天修好了再来练习吹IO,还没吹过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