逸彩9600GT显卡维修已修复。但不明所以,请老师同学不吝赐教

楼主(2011-02-06):
前两天花10元收的坏卡。今天没事,上机测试,竟然可以点亮,画面正常。不过过5秒左右显示器就显示无信号。这时测显卡供电
消失。是ISL6566组成的3相供电。用手摸最后一组供电管,烫的厉害。更换这一组,还是这样。索性把ISL6566,电解电容,电感。MOS管,贴片电容全部更换。故障依旧。测G极对地阻值,小电阻,均正常,ISL6566周围原件也没发现异常。拔掉显卡时摸到GPU背部。更烫。想到主板桥供电空焊会引起,南桥发烫。是不是GPU空焊了呢?死马当活马医。用基地的360加焊了一下。(还换了南桥,效果不错,哈哈。)再上机,测试半小时,还没出现问题。也不那么烫了。

      不过没学过显卡电路。不明所以。ISL6566控制的供电是1.2V ,应该是给显存供电的吧?这个1.2也进入GPU了。显存供电进入GPU起什么作用?GPU空焊为什么能点亮显卡,而造成GPU和显存供电管发烫,而保护?

七彩虹9600GT CF黄金版 512M Y14

网友:
应该是核心供电,

网友:
显存供电才1.2伏啊,几代的显存啊,ISL6566主要还是给GPU供电的

网友:
有这样的好事?才花了10块钱。

网友:
是显卡的主供电

网友:
谢谢,几位。原来是1.2是核心供电啊?买了本书,还没看呢,看来要努力了。还有块9500,也10元,哈哈。花屏。正好学下测试程序怎么用

网友:
我花了80买了块时亮是不亮的EVGA 9800GTX+  也等有时间了捣鼓捣鼓

网友(点评):
代价有点高了吧

网友:
1.2伏啊
是显卡主芯片的电压呀!有个1.8伏是显存电压呀!

网友:
1.2应该是核心供电

网友:
GPU空焊造成供电管发炙,应该是空载造成电压过高,从而使下管导通时间过长,我是这么看的,不知对不对

网友:
好好的学习一下下 看看 学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