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本子 经常会在一个地方卡住 硬盘检测没有问题 散热也是好的 求解

楼主(2011-02-06):
小弟有个东芝本子 经常会在一个地方卡住  硬盘检测没有问题  散热也是好的  求解  系统装过了

网友:
会在一个地方卡住 ,具体在什么地方卡住?固定位置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固定 有时在刚进系统倒数的时候卡  有时间玩游戏卡

网友:
硬盘有问题,要不就是系统了

网友:
还有可能是  显卡有问题    关键  楼主说的机子问题不详细  无从帮你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吧,加焊一下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