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跑马

楼主(2011-02-06):
有一块主板  华秦865的  总是过不了D5这个码  各位能支点招吗

网友:
D5是内存不过, 换条内存看下?

网友:
开机就显示D5还是从00开始跑到D5哦,楼主能不能说得详细些啊,如果开机就当在D5,我觉得BIOS问题比较大

网友:
D5的含义很多,每个主板的定义都不同,需要平时维修累积经验,你先把CPU 内存 显卡 插到另外主板看看吧。

网友:
我也认为是BISS    因为内存换过N根了  今天洗了下内存插槽   好了  谢谢各位指点了

网友(2012-07-20):
BISS是什么东东??

网友:
看看,唉真是不容易呀

网友:
华擎板跑D5,就是内存不过,先擦试下金手指,如还不行,换条内存试下即可

网友:
把内存去掉,跑下码,先确定是不是不抓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