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子可显示字符但不显示图形

楼主(2011-02-06):
原机主说时有蓝屏,拿来重装系统。重装完后试用正常,放一边。第二天试机结果发现自检过后进系统时没任何显示,显示器程开启状态。
华硕P4i45PE主板,可显示字符但不显示图形,进BIOS正常,自检过后进系统时可以看到选择进WINDOWS或进DOS工具集(因装的是雨林木风GHOST系统),选择进WINDOWS回车后显示器看不到任何显示,只看到暗屏(有背光但没任何显示图形),从显示器工作状态灯可以知道显示器是开着的;改用PE系统试,也一样,先择CD启动后看到菜单选择B(进PE系统),看到加载文件后,在应该看到WINDOWS PE是也暗屏,什么也看到到。像刚才一样。
以为是显卡问题,连换两张显卡(确保显卡是好的),都出现一样的情况,到此相不到原因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显卡是好的就查一下显卡相关供电看一下是不是都正常了

网友:
显示器也要换一个试一试,,,

网友:
显示器换过了吗?显卡也换过了,现在行场同步信号都进去了,还不显示,是不是显示模式不对,安全模式看看,或者启用VGA模式。

网友:
哈哈 我也正在修这个主板 一摸一样的哈哈

网友:
建议你查一下硬盘

网友:
显卡插槽 看看!!我遇见过这样的情况!!后来用洗板水(香蕉水)清理了一下就 好了

网友:
显示器是液晶,用其它主机试过,是好的。问题就出在主板上。我现在试着去处理下插槽看看。

网友:
我有块板是出现windows进度条的时候会自动重启..还在检测.

网友:
是进不了系统,不是暗屏啊兄弟。。。你能听见windows启动声音吗?

网友:
主板插槽看俺~~~~~~

网友:
数据线也换一个试试吧

网友:
一时间还没查到原因,比较忙所以先暂放一边,望同故障的那位朋友找到原因回贴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