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R56笔记本短路维修的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

楼主(2011-02-07):
  新年好,有个问题想请较一下,有台明基R56的笔记本不开机,经查是短路了,在论坛搜索贴子的时候找到一篇关于R56短路的,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224926,
有位朋友回复:这个机器我修了多台了  在屏线接口的哪个电容  取了百分之80能好.
我照着指点取下了屏线接口的电容C245和C256两个大贴片电容,C245果然短路了,拆除后就不短了,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另一个电容C256,容量是10UF和C245尺寸一样大.
想问个问题(谁有图纸的能帮忙看一下):
那个C245是不是也是10UF的,应该是起滤波作用的,需要装个新的吗,不装行吗,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如果不装,如果手上没有和合适的装个10UF以上的电解电容行吗,原来那个应该是无极性的电容,这种贴片电容一般是耐压多少的?

今晚把机子装起来试一下,朋友的机子白干活.

顺便说一下,这板子应该是无铅的吧,拆那两个电容费了我好大劲,我用的温度探头固定的电容边上,吹出来的热风都显示300度了(不是热风枪上的温度显示,是电容边上的温度探头),还是拿不下,最后上电烙铁搞定的,这无铅的温度到底要多少度啊,我看论坛有人说270度就可以了.

最后祝大家新年愉快.

网友:
在论坛上找一下电路图,然后跑一下电路.如果是滤波电容坏,只能更换.

网友:
  回楼上的,电路图我已在论坛搜索过了,好象没有.

网友:
不用装也可以.没事一样用

网友:
平常焊接,我用的是无铅焊锡丝。

网友:
要找个耐压一样或稍高的,容量相近就行

网友:
回楼上的,你说的找个耐压一样或稍高的,容量相近就行,问题是没图纸,不知道这种贴片的耐压到底是多少.

网友(2014-11-17):
不用装也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