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故障

楼主(2011-02-07):
没装系统前  可以宽带连接上网的  装了系统后 宽带就连接上了 却打不开网页   电脑抱到有路由器的又可以上网了  好奇怪的故障   我以前碰到的是 单机可以上 接上路由器又上不了 当时我怀疑就是网卡的问题  换个网卡就可以了

网友:
會不會是您的設定除出錯呀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设置问题

网友:
驱动重装下,,还有就是ip和dns的设置了,,还有的没想到,,欢迎批评

网友:
挺奇怪的,如果楼主确定没设置错误的话我也有点摸不着头绪,是用的一个宽带吗?问题解决后共享下!

网友:
看是否网线接头接触不良了..有时也会有这种情况.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宽带信号与问题。

网友:
是不是电话线拉的远啦 有干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