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os checksum error-defaults loaded 怎么办

楼主(2011-02-07):
cmos checksum error-defaults loaded  怎么办   如题 cmos电池换过   每次开机都需要放电才能显示 要不然 第一次开机显 关机再开无显示    还有办法吗  进cmos 不设置保存退出也是无显  怎么办   有修过的吗

网友:
上次修过一个技嘉的主板,后来没修好。。。。。cmos电路没问题,bios刷过 。。外设拆掉了,就是没换南桥了。。

网友:
把bios刷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回复 板子不修了

网友:
修COMS电路,上次修过是电容漏电了啊,

网友:
不修了就解决了么?

网友:
CMOS电路问题,我以前修过一块 是电池座漏电了,南桥也能引起此类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