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笔记本 有系统 但是装不上

楼主(2011-02-07):
今天接了一台HP
笔记本
电脑有系统的 反应慢 说想装系统 我用光盘引导了 按A装不上去 后来进PE 刚进PE 就蓝屏了 以为是系统盘的问题 换了另一个版本 进PE一样蓝屏 以为是硬盘的问题 DOS 工具箱 找到了MHDD 进去 却只能认到光驱 认不到硬盘 好奇怪的故障啊 大家有碰到过吗 请指点指点
笔记本

网友:
有这么奇怪的事,,肯定是什么出了问题了吧。

网友:
BIOS的问题应该是的,HP的就喜欢搞这个

网友:
BIOS 里面好像没有哪项可以调了 莫非是BIOS 有点问题 个人感觉到好奇怪

网友:
HP的本子就爱搞这样的东西.看一下BIOS里设置里吧.按型号在网上找找

网友:
把BIOS 还原

网友:
會不會是AHCI的問體 您是不是一直裝不上系統
先進bios更改

网友:
用集成了AHCI驱动的XP去安装就可以。到百度找一下。

网友:
HP 后期有很多笔记本是只支持VISTA或WIN7系统而不兼容WINXP的。
不过你这种问题,我觉得应该是硬盘的问题,现在过手很多笔记本都是坏硬盘的多,也不知道是不是价钱下降了,厂家用的都是次品!

网友:
碰到我的电脑装系统时就是装不上,我还有时还蓝屏。后来怀疑两根内存是不是坏了一根。就把它取一根一根 试,结果是有一根坏了的

网友:
你的硬盘在别的电脑上可以认到不?可以的话再装在别的电脑上装个系统看看

网友A:
引导区用PM重新修复,让背后进BIOS看硬盘用的是什么模式,如果是AHCI,在装系统前一定要把AHCI驱动装上,要不然就蓝屏,或者把硬盘直接映射成IDE模式再装系统也可以,只是可惜了一些磁盘性能

网友:
HP的本本据说装个驱动可以把喇叭搞烧坏

网友:
吧硬盘拆出来放在别的机子GHOST好以后再装回去
一般都能解决问题的
我都是怎么做的

网友(2011-03-14):
有时候慢装可以解决

网友:
换个好用的pe

网友:
进pe蓝屏报错是什么?这个不说清楚,无法判断。

网友(2011-04-15):
hp的想装xp 只能刷bios啦。因为hp为拉推广win 7所以在bios里面没有设置硬盘模式的选项,

网友:
你的系统盘与那机器不匹配,换系统盘

网友:
HP的本本  得更改一下硬盘模式在装XP的系统  就没事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了
把硬盘模式是指为IDE

网友(2012-06-12):
嗯,是硬盘模式的问题啦

网友:
头疼死 我也想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