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电脑问题PE能进但是就是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11-02-07):
山寨上网本 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 开机的时候显示了BIOO 应该后面会小黑下在出现滚动条 可是他也不黑 直接白屏!屏幕上出现2个小方块  我个人觉得这个方块没关系   !!用PE进系统一切正常!! 把系统还原进去到C盘重启也是白屏!   把原来的压缩镜像文件也白屏  BIOSS也试过了将BIOSS默认也一样  就查把BIOSS电池取下了 因为起子被亲戚借走!!!

网友:
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哦, 条理清楚一点就好。

网友:
是啊,楼主应该表达明白些,不知道你说了些什么一大堆,没法跟你理呀,不进系统要看你的硬盘是不是好的,是好的话再换内存条,再不行多半是南桥的问题了!!

网友:
就一把起子吗?看来你真得取下电池试试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估计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PE是在内存里运行的,进系统要用到硬盘,可以换一硬盘试试

网友:
是啊  楼上的大哥我要的就是你那句话    PE是在内存中运行   3Q  我现在格式化下硬盘  今天起子拿到了   拔掉电池了 也没用   现在就是硬盘问题啦  !!运行PE正常 BISS也能识别硬盘 但是启动就蓝屏

网友:
蓝屏代码报过来,看代码有讲究的,什么代码就可以看出一二故障来。

网友:
在bios里吧硬盘格式改下

网友:
上网本要用专用的系统